有谁在使用GX Works2这个新版三菱编程软件

楼主(2011-03-02):
看到请留言。。。。。谢谢

网友A:
我不使用,但是我随时可以上手使用。

网友B:
我在用
多轴脉冲控制单板PLC,15919408690,陈生

网友C:
安装了,没用过。

网友D:
我安装过没怎么用过,还是用老版的习惯了

网友E:
用了就习惯拉!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F:
我在用,但是觉的还是不太好了,用在FX上通过GOT可以通讯,但是在Q上面,通过GOT不能通讯了
现在在用GT3和GX了

网友G:
用了一次。
QQ:532904130

网友H(2011-10-11):
我用过,可能是gost版的问题,用了一段时间不管用了。以前的GX Developer安装后不管用。还不如这个

网友I:
其实并不好用,大家试试在线修改 ,下载。。 然后新建一个项目 读出PLC内的程序,,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奇

网友J:
可能做的东西不复杂吧,感觉还行

网友K:
刚装了一个,还没感觉有太大的区别

网友L:
俺用过  又改回来用GX Developer

网友M:
我正在使用,很好。也很习惯。楼主需要的话,可以在本坛下载。

网友N:
我用它编程还可以,想用它对PLC写入和读出,却找不到“传输设置”,没法和PLC通讯。用GX做好“传输设置”,再用它对PLC写入和读出,还是没法和PLC通讯。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我用它编程还可以,想用它对PLC写入和读出,却找不到“传输设置”,没法和PLC通讯。用GX做好“传输设置”,再用它对PLC写入和读出,还是没法和PLC通讯。

在左下角有一个“连接目标”在这里设置。

网友N:
谢谢 liuhanqi,总算找到通讯设置了。

网友O:
学的就是这个软件
不走寻常路

网友P:
我在用就是通信老出问题

网友Q:
电脑上装了,用的不习惯.改回G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