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者用什么型号PLC比较好

楼主(2011-03-02):
我是新手,想买一台PLC学习,但种类很多,又不知道选哪款好?
大家能推荐我一款吗,我们产线用的是Q系列的PLC

网友A:
不是有一种专门学习的吗
什么类型的,什么价位的啊?

网友B:
那要看什么价位,FX2N的16点继电器输出的也要1700块左右,建议在本论坛二手交易区掏一个二手的
这么贵啊,那FX1N系列的32IO的晶体管输出的需要多少钱啊?

网友C:
其实可以用三菱自带的仿真来学的。。。。

网友D:
对啊,还是用GX的比较好,能仿真,和真的一样。没必要去花那么多的钱去买个PLC。浪费。

网友E:
仿真软件也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