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的一个问题 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1-03-02):
我用的是三菱FX3U 在输入程序到PLC 时 ,它显示是我的设置范围不正确。程序输入不了,我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求高人指点

网友A:
上图比较好分析,照你的描述是指令错误或者寻址错误

楼主:
没有高手解答吗

网友B:
第一次上传时,要选中“PLC参数“

网友C:
点击程序+参数试一下。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D:
确实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