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2):
我用一台FX3U PLC控制松下伺报,刚开始只用几百步来程序来调试定位很精确,但是我把程序写完后,步数多了,有6~~7千步,这时定位就不准了,每个来回都不同,请问各路高人,有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程序问题!重新检查程序吧!!!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几百步来程序来调试定位很精确,是因程序扫描周期短,所以精确。步数多了,有6~~7千步,这时定位就不准了,是因程序扫描周期太长,所以不准了。可以用子程序调用指令CALL,重复多用几次CALL,应该能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几百步来程序来调试定位很精确,是因程序扫描周期短,所以精确。步数多了,有6~~7千步,这时定位就不准了,是因程序扫描周期太长,所以不准了。可以用子程序调用指令CALL,重复多用几次CALL,应该能解决。

1) 的确是受因程序扫描周期影响, 不过依然是由于编程的方法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2) 一个好的程序不应轻易被多了步数、延长了程序扫描周期而定位精确度受影响的。
3) 使用 CALL 是好方法, 如果编写程序的方法更进步是可以避免被 CALL 的。
4) 加油!!! 祝你成功 !

网友E:
努力加油!!! 祝你成功 !

楼主:
我一开始写的时候就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用子程序来控制的,在电脑上看,PLC发的脉冲也是准确的,我都烦死了,因为机台控制的东西多,程序要写那么长。(楼上的朋友指的多处调用,是不是在多个地方插入CALL来控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写的时候就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用子程序来控制的,在电脑上看,PLC发的脉冲也是准确的,我都烦死了,因为机台控制的东西多,程序要写那么长。(楼上的朋友指的多处调用,是不是在多个地方插入CALL来控制?)

1) CALL 是即时中断主程序, 直接跳入子程序, 靠 RET (A / Q) 或者 SRET (FX) 回调主程序中断处继续执行, 所以应该直接影响扫描时间
2) 忘记回调主程序 RET (A / Q) 或者 SRET (FX)
3) CALL 是即时中断调用子程序, 子程序仅做一次性的执行, 如果脉冲无法在执行中发完, 那么脉冲 。。。。。就会被中断了
4) 脉冲指令应该用在主程序中
5) 把程序发上来, 好让我们一起研究, 不必绕了一大圈仍然在猜想你的程序是怎么写的
6) 加油!!!

网友F:
三菱FX系列定位指令须晚一个周期执行,不知道楼主注意了吗

网友G:
最好的方法就是与定位无关联的外控使用另外的PLC来控制,用来定位的程序就是需要简短,或者使用SFC程序,可以大大缩短扫描时间的,我的7000多步,qPLC,扫描周期在5MS以下

QQ:84818626

网友H:
用定位模块实现吧

网友I:
没听说过步数多了对发出的脉冲数有影响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哥了,我在定位指令后加一个立即刷新就KO了. 再次谢谢

网友J(2011-11-12):
楼主,你说的定位不准确应该不是PLC程序步过多的缘故,估计是信号干扰的!
QQ:569456723

网友K:
扫描周期长了也会影响脉冲的输出??

网友L:
没遇到过,感谢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M:
用定位模块吧,把需要定位的参数都在模块里面写好,到时只要调用就可以了,完成后会自动返回定位完成,在启动其他定位,里面有很多定位方法,很好用,看看手册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