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干扰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1-03-02):
我们的设备是一台类似于磨床的设备,光栅尺上坦克链,大概长度有12M。由于光栅尺是5V电压,线只有3.5M,中间9M是用我们双绞线转换的,屏蔽都没问题。经过一个转换模块把5V的光栅尺电压转换为24V进我PLC高速输入点,进行高速计数,接地。公用24V电压都是单独的。结果出现了干扰。干扰源已确定是变频器。只要变频器已启动,光栅尺的脉冲数就不断的增加。关掉变频器,计数正常,几乎没有波动。我想问问这个故障怎么才能解除。
希望遇到类似情况的朋友给我建议。我急急急

网友A:
变频器到电机动力线的干扰!!!还是变频器本身高频的干扰《《分清楚《如果是动力线的干扰,坦克链上的光栅尺信号线和动力线分开走线,并且使用双绞屏蔽线

网友B:
加强屏蔽,屏蔽最好是单点接地,信号线尽可能远离变频器的动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