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求救:FX0N-3A一路模拟量输入和一路模拟量输入,我的程序为什么不行?

楼主(2011-03-03):
我用三菱的FXON-3A模块的一路模拟量输出0-10V(通过触摸屏给定)的电压信号,一路模拟量输入信号采集0-10V的温度信号,并在触摸屏中显示温度0--100度。现在我的程序只有输出电压信号,对输入的电压信号不能在触摸屏中显示。我初步分析是程序有问题,因为只有一路输入的时刻可以在触摸屏上显示温度,当有输入和输出时,只有输出有信号。请高手帮我分析下。

网友A:
FX0N-3A一路模拟量输入和一路模拟量输入程序
描述:FX0N-3A一路模拟量输入和一路模拟量输入程序
FX0N-3A 110303.rar

楼主:
谢谢1楼的
我按照使用手册,把程序写错了 所以不能实现

网友B(2011-08-16):
第六行H1改H0?

网友C:
問一下~~~FX0N-3A市價一個多少?
我正想買一個來試試~~~

网友D(2011-11-09):
使用专用指令更容易实现 读RD3A 写WR3A 参考下手册就两条指令要读要写就是这两条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