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以输入上升沿

楼主(2011-03-03):
我的三菱软件不可以输入上升沿,是不是我的软件那里设定有问题????????
做事先做人,人做好了事就成了

网友A:
不是吧
QQ:532904130

网友B:
说清楚,三菱什么版本的?软件装的没错的话就是操作的问题了!

网友C:
先去查查你的PLC机型是否支持边沿指令
liuliangdt

网友D:
有可能你的软件坏了,我的情况比你的更惨。
找个好的软件重新安装。

网友E:
只要软件可以使用,边沿指令就没问题

网友F:
可注意3楼cvlsam 的提示。

网友G:
你肯定是输入错误

网友H:
同意3楼
學無止境

网友I:
可能是输入问题吧

网友J:
没出现过此问题,是不是PLC不支持

网友K:
,怕是操作不对吧。

网友L:
看看PLC的型号吧

网友M:
肯定是机型不支持啦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这两天我发现是我选择PLC的型号有问题!!!!!!!!!!
做事先做人,人做好了事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