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天车防撞的光电开关如何选型

楼主(2011-03-03):
单轨悬挂线上有4台天车,防止互相碰撞,如何选择光电开关?有个1.8米得弧行轨道,两天车在此相遇时,光电开关能否接受到信号?

网友A:
限位开关不都行吗

网友B:
没有应用过

网友C:
用个WLCA12-2RP的行程开关就好了,对面开车设计一个长臂;在PLC里做缸位联锁,你如果用光电的话也行,有很多型号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