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大功率配线问题

楼主(2011-03-03):
工厂增加设备,5台主要设备的总共率有420KW,其他七七八八的东西加起来可能也有40KW,不知道要用多大的线比较实惠。请师傅们给点经验。前提一定要安全,设备有时候运行起来就个把星期不停机的。谢谢了。

网友A:
估算大概800A左右的电流,电缆选375-500。
下载积分:+2(dl2006)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很明确了已经

网友D:
要根据设备负载情况而定。若是机械厂等,按40—50%算,用185,若要保险,用两根120并联足够了

网友E:
900A的电流用的着那么大的电源线吗,若是铜芯电缆250MM2就足够了

网友F:
同意5楼的,250--300就可以了,铜线很贵的,别浪费钱啦,1楼仁兄你太不把本钱当回事吧!
非标设备,plc编程,触摸屏,伺服应用等,有时间的各位朋友可以和我一起探讨技术问题,QQ:448350780 TEL:15013064194

网友G:
支持一楼的说法,或用两条240的线并行

网友H:
还是用放射式供电比较好些。

网友I:
估算大概800A左右的电流,电缆选375-500平方

网友J:
用单心多股铜BRV电线300.用3+1铜电缆400.

网友K:
配线要考虑的方面很多
1、是否是临时线路
2、线路的安装方式
3、线路安全截流量
4、线路的安装成本
5、是否有大功率感性负载
以上的几条都可能会影响电缆的选择,楼主可根据经验值自行计算确定线径。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饿米豆腐

网友L:
同意楼上所说,到底配多大线,要根据你施工的要求来的,及布线的方式。等等!

网友M:
240 的2根,不会出现意外的

网友N:
全部正常工作的时候电流要在1000A左右了啊!电缆线建议用3*250+2*120的电缆!因为你们是五金厂嘛,所以电缆线最好是那种有铁片保护的!并且一定要保证是国标的电缆!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热心回答了!!!我们的设备是和注塑机的前面那一级,挤出机,最大的一台机就有180千瓦,最小的也有50千瓦,电动机占了设备一半的功率,是直流电机,有的是交流电机,其他的就是加热器,一个加热器就是6个千瓦,多的一台机加热器就有10多个,少的也有6-7个,七七八八全部算下来总功率是450KW,还不算空调,照明,和一些排风机一些小设备.我现在也琢磨着用120mm的线双线并排走.线的距离大概100米左右.

网友O:
我师傅说:一个千瓦二个安培,一个平方5个电流

网友P:
800A的电流 250-300的铜线就可以,但得是国标的啊

网友A:
小线的时候可以按1个平方5个电流计,因为集肤效应的影响,超过一定大小就要按2计算了。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Q:
口诀 十下五 百上二

网友R:
500的安全

网友S:
系统的功率总和 并不是选择线径的全部。首先要看这个总功率有多少台设备在同时工作,它的工作状态如何。是连续的,还是断继的。其次就是你线的布置方式,是裸布,还是电缆沟等。线的长度如何。再次就是考虑冗余的问题。若此电源在以后的工作中还需要增加设备,那么就可以稍稍的大一点。算得太死对以后的工作并没有好处。最后是铜与铝的问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

网友T:
首先是什么负载类型,如果是类似电炉的阻性负载的话就要考虑大一点像一楼说的375—500的一点都不大。如果都是感性负载小一点250应该可以!

网友U:
同意五楼的说法,也经常安装大功率的设备,楼主的情况300的铜芯电缆是足够的了。

网友V:
楼主没有注明无功补偿的情况,如果场内无功比较大,而且补偿得当,可以降低电缆线径。综合考虑185mmx2是比较妥当的。

1162859666@qq.com

网友W:
十一楼说得对,要看敷设方式,和选用什么电线,铜线也有多种不同的载流量,如BV,ZR,YJY,如选BV线槽敷设,应要二条300的并联运行

网友X:
线电压380V450平方毫米的截面就行。指铝线。

网友Y:
我认为最好350到500的一定要考虑以后还要扩展增加设备

网友Z:
同意一楼的。

网友AA:
现场一般是走线桥架的,拉铜线,选300X1或150X2,这样有余量的。

网友AB:
不管你是什么用电器,参照220v,国标1平方电线承受3安电流,380v,国标1平方电线承受5安电流。

网友AB:
补充一下,如果是新加,最好是加大点,免得以后要加什么用电器麻烦。

网友AC:
用250的可以了

网友AD:
两根185的

网友AE:
直接用封闭式母排架空供电不可以吗?我觉得应该比电缆要好一些!

楼主:
谢谢师傅的热心回答了,方案已经确定下来了,就用120的线2条架空铺设,安全载流在800A左右。我想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