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3):
本人以前是用艾默生的PLC的。现在转用三菱的。
想问一下,三菱的在通讯说明书上写着最多只能支持8台机器进行通讯。但我现在的设计是12台变频器的。哪如何做通讯啊?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可以32台

网友A:
可以32台,设32个站
需要多少个RS485通许设备啊?就一个就OK?

楼主:
需要多少个RS485通许设备啊?就一个就OK?

网友A:
一个就OK

网友A:
一个就OK,如不会,可以打我手机13817845882
把手机收下了。非常感谢,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做了一个通讯程序是用中断做的。总共11台。但如果有一台变频器把电源关闭后。通讯就会出错,然后其它机器都通讯不了。如何能解决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