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系列采用间接寻址方式设计一段程序

楼主(2011-03-03):
S7-300系列如何采用间接寻址方式设计一段程序,将10个字节的数据从100 MB开始的存储单元转移到从200 MB开始的存储单元,新手希望指点

网友A:
S7-300数椐块传送指令,自己编一个循环指令程序就行了。

网友A:
S7-300没有数椐块传送指令,要自己编。

网友B:
SFC20 BLKMOV 块复制 将MB100数据复制到MB200
SFC21 FILL 填充 将MB100数据清空。

网友C:
用MOVE指令不行吗?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