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3):
刚刚买了个松下的MSMD082P1U伺服与MCDDT3520驱动,看了一天说明书,大部分接线都理解了,
可是在I/O口接线那里迷茫了,说明书上有位置控制模式,速度控制模式与转矩控制模式,并都给了接线图。
可是现在我们要求同时控制电机的速度与运行位置,就是说要让电机慢慢地转,转到某个位置(行程)就要自动停止。
这样的话我该按哪个图接线,可以同时控制其速度与行程?
如果不能,是否选择速度控制模式加行程开关组合实现上述要求?
请各位前辈提供意见或建议,先谢谢啦

还有,若是选择了位置控制模式,怎样给那个接头(插X5【I/O口】)接线呢,
如图:

网友A:
我现在做一个项目和你描述的差不多,你应该选择位置控制模式就可以了,这个我问过松下人的
  • 下载积分:+2(青衣) 热心助人

网友B:
    位置控制模式。速度是由上位机发送脉冲频率决定。
    以上
  • 下载积分:+2(青衣) 热心助人

网友A:
    使用说明书(精简篇)上应该有,再不行你只有找松下技术支持了,或找你的代理商寻找帮助了

网友C:
    速度是发生脉冲频率决定的

楼主:
    嗯,正在不断学习中,谢谢各位啊,

网友D:
    作位控,位置控制模式重在定位精度,速度控制模式重在速度的控制精度上,有些还用力矩控制模式或以上三程模式的混合模式,什么模式重视什么优先,所以即要控制位置的话重在控制模式上
  • 下载积分:+2(青衣) 热心助人

网友E:
    你要控制的主要参数是位置

网友F:
    当然用位置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