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老鸟帮忙,变频器得电就烧的问题。

楼主(2011-03-03):
台达变频器VFD-M1.5KW。断路器主电路给变频器一送电就烧了,控制线还没有送电。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线也没有错误。我不知道在论坛里怎么上传照片。我把烧坏的变频器照片放在QQ空间里。
http://81923818.qzone.qq.com/

网友A:
极有可能是供电不对
220V的变频器供成380V了
或者电源线接到其他端子上面了
然后就是质量问题 但这种质量问题太低级了 不应该出现啊
变频器是380V的。电源也没有接错。变频器通电在2秒就烧了。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B:
除了楼上的问题
还有就是电源接到UVW上去了
要不是 那就是你在胡说八道
这个原因可以排除。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C:
二三楼说得对。

网友D:
会有这样的事,你太不幸了。

网友E:
进出线接反和输入电压不符合要求,要不就是负载有问题。
电压是对的,我只是给变频器电源,还没有启动负载了。

网友F:
接线要看清啊

网友G:
极大的可能是接线错误或电压错误才这样的,要不就是楼主太背了,买了个坏的。
电柜都是试好才出货,可能机是背。

网友H:
可能是接线错误或供电电压不对,如果是负载问题,变频器会报警,烧毁的可能性不大,新的出现这种状况极少。

网友I:
会不会是进出线接反了?

网友J:
一般都是接线错误或者负载短路

网友K:
一定要仔细检查接线肯定有问题

网友L:
情况应该如一二楼所述的。

网友M: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N:
一般应该是上面大家分析的原因,否则是质量原因。像台达变频器质量应该使用在常用场所还是可以的。排除电源干扰,楼主在更换后将必须确认供电状态,如有必要加输入电抗器。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同意2楼的观点

网友P:
此问题多是接线错误,但大都打死不认,都死认人家质量问题。这种问题我们做售后见多了。
RST进线,UVW出线。都没有接错。如果是接线错了,我也不会上来请教了。

网友Q:
我们也遇到这种问题,可能大家不信。三菱的连炸两台e540的

网友R:
除了上面的问题,我觉得是你的变频器在安装时弄到了铁屑在里面,这个问题在工业现场比较容易出现,由其是安装打孔的时候,还有就是其他的人为原因。
非标设备,plc编程,触摸屏,伺服应用等,有时间的各位朋友可以和我一起探讨技术问题,QQ:448350780 TEL:15013064194

网友S:
变频器坏的,换新的

网友T:
输入,输出,线反了

网友U:
供电不对

网友V:
有的电源电压标称的380V,
而实际上可能是400多了,
不过台达变频器电压是比较宽的。。
想不通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网友W:
楼主直接上高清图。烧得部位是那个部位?是只接电源还是也接了制动电阻(别把电阻直接接直流高压了)或制动模块?检查清楚接线。
我上了照片,但说我的照片太大了。

网友W:
我上了照片,但说我的照片太大了。
用系统自带画图另存gif格式,就变小了。

网友X:
不一定的,有可能是环境问题引起的,我就遇到过由于环境不好烧变频器的。(粉尘比较多、空气比较潮湿都有可能的)

网友Y:
进线出线接错

网友Z:
接错线的可能性很大哟,比如电机线接到直流母线上面去了就会烧缓冲电阻

网友AA:
我就是个菜鸟~~纯属路过

网友AB:
变频器的逆变频模块烧了

网友AC:
检查接线,拆了按说明书重接试试!

网友AD:
引用楼主 :
断路器主电路给变频器一送电就烧了,控制线还没有送电。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线也没有错误。
如事实如此
那么和负载应该没关系
疑点就是外部电压和变频器本体
个人以为变频器本体的可能要大些
本人曾亲身遇到过,电柜门没关好或有漏洞,老鼠进来随地大小便,结果伺服驱动器一上电就炸了
如变频器涉及保修问题,建议及时和供应商联系
如保外,直接拆了,自己先查下吧, 众多耳闻,不如一睹

网友AE:
很可能是接错了线,要不就是进水了

网友AF:
变频器是不是长时间没有上电了呀 这样容易一上电就烧整流炸机

网友AG:
情况描述不清,很难判断,这个变频器是新的吗?是刚安装的?炸了哪个部分?接触器是新的吗?

Email: hfzwz@qq.com

网友AH:
可能是开关有问题,要不就变频率质量问题.

网友AI:
多数是接线问题 只有线接错才会烧

网友AJ:
极大的可能是接线错误或电压错误才这样的

网友AK:
可能驱动板出线松脱。

网友AL:
看厂家服务后怎么说吧!让厂家分析分析。楼主别忘补充问题。

网友AM:
一是电源电压与变频器电源电压不一致,再次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你把输入的线接到了电机出线端上了。任何一个变频器通电就烧,只有这两种可能。否则就是你在变频器的存储过程中有进水或是有金属物进入了变频器内。

网友AN:
没接好线吧
菜鸟请老鸟帮忙,变频器得电就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