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小弟求PLC程序图

楼主(2011-03-03):
小弟在学习PLC程序中遇到个题目:若传送带上20S内无产品通过则报警(Y0为on),若通过检测器的产品数达到100个则报警。我一直编不好,请哪位大师编好后发我看看

网友A:
简单想起来,一个是时间控制,一个是数量控制;我如果没理解错的话,楼主实际上已给出了方案。
定时器,若有产品通过,则复位;若20s内无产品信号,则时间到,报警。
每通过一个产品计数一次,若在规定条件下,达到100个,则发出信号。
未知这样可否。

网友B:
是什么PLC,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
楼主已答了,或逻辑。

网友D:
对啊,按时间指令和计数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那难道是我理解错了?我以为是20秒内超过100个报警,20秒内1~99个都无报警,计时器重新计时并继续计数。。。我想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编了哈

网友E:
时间到比较一下嘛!

网友F:
一楼的回复是可以满足你你提出的要求

网友G:
就是时间和计数吗应该不难吧

网友H:
不是很难,我可搞定
學無止境

网友I:
楼主确实理解错了,按照一楼的方法编程应该没问题

网友J:
应该不难,多练练

网友K:
用一个时间t和一个脉冲递加指令做,但检测元件要很好。这样也已解决了。。

网友L:
也太简单了点吧

网友M:
.l编程尚未成功,楼主仍需努力~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