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40A伺服驱动器报警AL13

楼主(2011-03-03):
请各位大师帮忙看看,三菱MR-J2S-40A伺服驱动器经常报警显示AL13,查看手册好像是说时钟异常,但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A:
手册上讲的明白 “伺服控制器内部故障 ”有可能是内部线路板晶振之内的元件不良
下载积分:+2(zzf125) 热心助人

网友B:
说简单一些,就是伺服放大器坏了,需要更换或者送修
下载积分:+2(zzf125) 热心助人

网友C:
更换伺服驱动器或维修。
下载积分:+2(zzf125) 热心助人

楼主:
已拿去维修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