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11-03-04):
在FX2N 中有没有一个指令可以 按一下X0 M0通、 在按一下M1通 、在按一下M2通........的指令啊
PLC学无止境

网友A:
没有专用指令,不过移位,循环,比较指令都可以实现的。

楼主:
可以示范一下么 用移位,循环
PLC学无止境

网友A:
手册和论坛里有的,自己看看。

楼主:
就是不会
PLC学无止境

网友B:
没有示范楼主就晕,这样的态度没有人会愿意帮助你!
下载积分:+2(夏日雪梦)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mm528421) 你的程序有问题。我就是 ..

网友C:
五楼的示例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D:
比较指令要与计数器配合使用,移位则不需要

网友E:
编程手册上有,STL指令+X0的脉冲化处理

网友F: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谢谢了、
学习力=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