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步进电机分度控制方式

楼主(2011-03-04):
用台达或三菱PLC做步进电机分度控制 请高手指点。最好能有实列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根据你使用步进电机的特性算出电脉冲的个数,使用脉冲输出指令

网友B:
根据步进角度及细分算出一度对应的脉冲数,然后你要走多少度就用该脉冲数乘以度数就OK啦。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楼上正解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根据步距角和细分算出电机一转需要的脉冲数,然后根据需要精度决定脉冲当量,最后计算出电子齿轮比。

网友D:
还要考虑减速比,进给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