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程序下载到光洋触摸屏里

楼主(2011-03-04):
我用GC编程软件从GC-53LM3-1触摸屏上传程序后,怎样将这个程序下载到另一个GC-53LM3-1光洋触摸屏里?

网友A:
上载画面程序后,然后执行上载的菜单下从上载的工控文件下载,即可。如果需要在电脑上看到画面图像,必须 要做3件时第一要有工程文件名,然后在下载文件结束后要进行画面文件注册,需要逐个注册,最后才能看到下载的画面。
下载积分:+2(llllggggyyyy) 热心助人

楼主:
感谢1楼gqm非常专业和热心的帮助!我已认真学习。
还想请教您一下:
怎样将原来存在电脑E盘里的程序下载到另一个空白GC-53LM3-1光洋触摸屏里?
爱在心中

网友B(2021-05-12):
我也想知道如何读取程序并保存
专修变频器 触摸屏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