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PLC、变频器、触摸屏和个人电脑怎么通讯?

楼主(2011-03-04):
求各位高手帮忙!
三菱PLC、变频器、触摸屏和个人电脑的硬件连接和通讯操作步骤?(详细点,最后有例题说明)

网友A:
PLC和触摸屏可用以太网通信 PLC来控制变频器,不需要通信模块(根据我以前做的设备来判断的)只需要给变频器一个外控信号,在变频器说明书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另外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参数设置不一样。我不知道你使用的是那种,具体的情况在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