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线的问题

楼主(2011-03-04):
有个220V电水壶,1500W,他的电源线是0.75X3的铜芯线,这样的电源线配置合理吗?电水壶可不是水货哦

网友A:
负载是单相还是三相的?

网友B:
楼上沙发的!题目不是说明白了有个220V电水壶嘛!你还要问是三相,还是单相吗?据个人经验分析,1平方铜线就足够了!

网友C:
应该没问题

网友D:
没多大问题

网友E:
6A 左右 没多大问题

网友F:
铜线升级算0.75铜线=1.0铝线每平方铝线估算电流5A。应该差一点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G:
要看你哪0.75是不是国标了,国标就应该没问题,不要你那0.75是水货的话可能“它”会发热奥

网友H:
线不长的的话,没问题

网友I:
电线短,工作时间短,没问题

网友J:
要是标准的0.75铜线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K:
电水壶是是线性的,他的功率因数是1可以用啊,如果是感性的不行

网友L:
会发热,问题不大

1162859666@qq.com

网友M:
线会发热的,注意安全

网友N(2011-04-14):
电水壶体积不大,工作时间短,而且是间隔较长时间,应该没问题,不是特别好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O:
应该差一点
安全考虑的话,还是用大一平的线

网友P:
还有更有意思的,热得快(烧开水用)线更细呢,想想有些小厂??????

网友Q:
现在的企业为了省成本的确是把电线做的越来越细了。1.5KW的电水壶 220V的电压,功率因素是1,它的工作电流为6.75A,而1平方的铜线通过的电流为6A,所以现在用0.75平方的铜线,是细了点。但家用的电水壶不是长时间工作,因此,厂家为了节约成本把导线降级使用。若果你要长时间工作的话,建议更换粗点的电源线,如果是短时使用,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A:
负载是单相还是三相的?
他已经说了220V

网友S:
短时间使用没什么问题

网友T:
没有问题的。通电时间又不长,电线有微热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