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编程

楼主(2011-03-04):
新手有一个触摸屏怎样制作的问题,是三菱GT系列的:
在趋势图表中,怎样制作一根竖线可以用触摸开关在趋势图表中来回移动?我看过手册了,还是不会。请教哪位兄弟可以直观的教一下。
在此谢谢了

网友A:
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

网友B:
这上就有 下不下来

楼主:
回复一楼,有用意的。y轴是PH数值,x轴是时间,我要把竖线移动到某一点,知到这时的时间和PH值。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C:
应该是动画之类的,希望学习
知识改变命运

网友A:
加竖线有难度,但切换时间是可以的!看下基准线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