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负开关电源

楼主(2011-03-04):
大家好
请问什么是正负开关电源,该如何使用
一个正负气压传感器上说要接正负电源,它输出的是 正负10V

网友A:
什么是正负开关电源?输出的是正负10V,就是将两组10V电源,其中的一组正极与另一组负极连接,构成中性点,也就是是正负10V电源的地,另外两根线就是正负10V,
下载积分:+1(3708407) 热心助人
有压力就有动力

楼主:
也就是说,两个普通12V电源也可以构成正负,12V电源吗,A电源正接B电源负,A电源负接B电源正,对外供电,
这样其中一个电源不就成了另一个电源的负载了吗,能行吗,fkeickl 兄解释一下,
多谢了不起

网友B: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