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FX2N -485BD走RS

楼主(2011-03-04):
我用485BD 通过台达温控表的RS485借口读取数据 接受和发送灯都闪烁 就是没有数据
该程序以前通过232BD通过转换器连接温控表可以读取 现在485BD就不行了
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接线顺序为 SDA+RDA 接 DATA+
RDB+SDB 接 DATA-

网友A:
好象少一根G没接是吧?还是表上没有这个端子?
另外不排除BD坏的情况,现在好多BD都是国产的,质量差。

楼主:
也说不准 啊 现在的BD质量是不好 台达温控表上面没有接地端 我传送距离很短 应该不用接地吧

网友B:
接地是为了屏闭干扰信号

网友C:
485和232是不一样的信号.
不能是正常的.
如果可以是出奇的.

楼主:
那么请问 只要是D8120的设置不一样吗?

网友D:
试试看设置一下这里
尽情享受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