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4):
FX2N驱动两步进电机 脉冲+方向
两电机都:正转正常,反转无反应

Q2HB44MA
+24V时:R1=1.2KΩ,R2=1.8KΩ。

(供应商送来的电阻为1.5KΩ 和 2KΩ的,所以 脉冲和方向 串了1.5KΩ 使能串了2KΩ的)

正转正常,反转直接没反应

|     M30     M31
|-----| |-----|/|---------------------(Y002)
|                 |
|                 |---[PLSY D340 K175 Y001]
|     M31     M30
|-----| |-----|/|-----[PLSY D340 K175 Y001]

网友A:
Y1做脉冲输出时,Y3作为方向信号,且,脉冲指令再次驱动前需暂停一个扫描周期以上。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谢谢,今天先用单条指令+寄存器设定速度和方向
每次操作原先是直接PLSY现在改为修改PLSY的S1和S2的值了

网友B:
PLSY指令在程序中只能使用一次

网友C:
PLSY可以反复使用的

网友D:
大哥PLSY指令在程序中只能使用一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