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通讯问题

楼主(2011-03-05):
请教modbs能否同时和两个变频器以上同时通讯,比如我想急停开关按下怎么让所有变频器同时停止运行。。。。。看plc和变频器通讯是一个一个来通讯的,紧急情况同时停止要怎么解决。。。。

网友A:
所谓同时,也是分个通讯而已,只是各个占用不同的通讯片段而已 。这点通讯的延时对于紧急停止毫无影响,毕竟你的变频器的响应都没有那么快。

网友B:
这个思路不正确!紧急停车是不能够使用通讯方式来解决的
需要执行紧急停车必须:
命令可以立即得到执行,而通讯有延时以及存在干扰等问题
一般使用专用的、带有明显颜色标志的开关电器来承担

网友C:
紧急停车需要用独立于各种控制器的,直接控制空开、接触器等

楼主:
请问三楼,它本身通讯,你的外部急停控制哪里让他停车呢?谢谢指教一下。。。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