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通讯异常

楼主(2011-03-05):
一台威纶触摸屏显示通信异常、切部分触摸功能不可用、参数不可调、请大家分析其故障源在于哪方面。

网友A:
首先要解决通讯异常的问题
我认为解决了通讯问题可能其他的就不是问题
1、检查两端设备的通讯设置
2、检查通讯线

网友B:
1楼说得对

网友C:
我单位有好几台威伦屏都有类似故障,到最后还是更换了新屏才解决的,还是原来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