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FX_2N-10GM, FX_2N-20GM在gx developer的程序里面打不进去

楼主(2011-03-05):
请教各位高手,应该用什么软件才能调试这两个模块

网友A:
用这个软件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934.html

网友B:
因为有专用的定位软件

网友C:
FX-VPS-E定位软件

网友D(2011-07-29):
研讨一下:如果没有专用软件加一个PLC主单元用顺控程序写入后,再独立使用。是否可以呢?

网友E:
下载一个中文版无法使用

网友F:
FX-GM 单元软件SW0D5-FX-VP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