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伺服丢一两个脉冲正常吗

楼主(2011-03-05):
我用三菱FX3U控制松下A5伺服,运行一会伺服就显示少一两脉冲,过一会又多一两个的。这种情况正常吗?有遇见同样的情况的嘛?

网友A:
不太清楚这个问题 帮你顶一下把

网友B:
还没用个这东西,

网友C: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控制要求很高的话,有脉冲的数的误差,就很难达到控制要求了

网友D:
按理是不会的,你看看是不是机械误差造成的。有定义原点吗?

网友E:
正常,可通过参数设为+-1.
具体是舒服的哪个参数啊。这个问题碰到好几次了 是在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好在设备精度基本是够了,但是看着总不舒服

网友F:
估计你刚性设置不得当,造成伺服电机震荡
努力创业

网友G:
正常软件设置的不太和理

网友H:
是属于正常的,精密度不是很高的会丢脉冲的,但是在调试的时候要考虑到这点。

网友I:
PLC输出到伺服要用屏蔽线,且接地良好

网友J:
那丢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应该不是伺服驱动器丢失的吧。
应该是不是有别的原因啊,脉冲用PLC发出去了,就是实实在在产生了,很难理解丢失的概念,用用安川或者三菱的伺服试试,松下的我以前用,总是坏,建议更改品牌

网友K:
那是不可能的,是伺服本身的问题,还是机械误差。你要分清哦。

网友L:
估计不正常

网友M:
10内都正常

网友N:
松下的伺服丢是很有可能的

网友O:
监视一下看看,脉冲是否发的正确,按理不应该的。

网友P:
不可能丢的

楼主:
看了这么多回答,很是谢谢你们啊!
查了很多资料也请教了很多人,脉冲多几个少几个的是很正常,但是也不正常,主要是干扰。
我用的是松下A5以前也用过国产的,用国产的时候没注意这个问题。如果有同时用过松下,欧姆龙,三菱,安川等等其他品牌的,并且是PLC发脉冲控制的同仁,可以谈谈你们的经历吗? 这个问题其实困扰着很多人的。

网友Q:
发脉冲是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个人认为是干扰的问题,把供应商的客服人员叫来解决,都无法根治。对于松下伺服来说是它的硬伤,所以写程序时特别要考虑这个问题。
你用松下的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R:
如果控制要求不是很严格、很精密的话是不要紧的,丢脉冲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机械磨损的惯性,电机机械的振动,不一定是程序问题。

网友S:
惯性值,刚性值……你看看是哪些参数不是很合适的

楼主(2011-05-07):
是不是集电极输出的就会丢脉冲,而差分输出的就不会丢脉冲。 有经验的人帮帮忙

网友T:
兄弟,丢一个两个脉冲你是怎么看到的?你要是通过反馈脉冲判断的话有可能是你的增益设置不当造成的,A5的编码器分辨率那么高,有一个两个脉冲的误差是没什么的,应该不会影响的你的设备精度

网友T:
引用 网友N:
松下的伺服丢是很有可能的
站长建议你用三菱的伺服,哈哈!!

网友U:
楼主监视的是指令脉冲数还是位置偏差脉冲?如果是位置偏差脉冲,相差几个脉冲那都是正常的,只是显示精度问题,与电子齿轮比有一点关系,要看有没有丢步还需要机械上打表测量。当然也可以监视下指令脉冲数与你发的脉冲数吻不吻合,确定是否在传输过程中丢脉冲。。

网友V:
这个肯定不正常了,你伺服是靠脉冲动作的,它算的很精确的,如果说你做出来的东西不是要求很高就没关系,如果要求高的话,就不行,比如说最终你1000个脉冲它动作10厘米,你1001个脉冲它动作的就是10.00几了,它最终的结果又点小误差

网友W:
检查下,会不会是外部信号有干扰啊?

网友X:
做个标记 是怎么看到丢步的呢? 我得请教请教

网友Y:
是不是干扰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