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5):
我公司生产起重设备的,这款型号采用欧姆龙PLC控制,昨日收到用户投诉说设备损坏,原因是:输出出错(应该是输出点10004动作,结果是10010输出点动作了)。
我到现场查看,并没有发现这种情况。而且如果要输出点10010动作的话,还必须触发一个光电开关,可该开关可以100%确定没有被触发。
我怀疑是用户说谎,应为如果用户用手直接按接触器强制动作的话是不需要经过PLC的,而且所有保护不起实际作用。
但用户坚决不承认(真的很头疼),坚持说是设备自动运行时发生的。
虽然我们可以不去追究用户所说的真假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认可有我们未知又无法控制的错误出现在我们的设备上。
所以我想请问下各位有没有碰到过或者说PLC是否会发生输出不符这种情况?
不管什么品牌的PLC,如果有出现过谢谢请给个回复。最好能详细说明。我希望能做个对比。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程序吧
已检查过程序没有问题
  • 下载积分:+1(hongming) 热心助人
  • 沧海一粟

网友B:
    除了遇到过PLC损坏了执行错误以外,如果程序没有问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检查过没发现PLC损坏执行错误,因为我到场重复使用该设备都没有再出现该问题。PLC也没有报故障。
  • 下载积分:+1(hongming) 热心助人

网友C:
    误动作或者误操作都是有可能的。
    你所说的误动作能不能说的更详细一点,谢谢。没有误操作
  • 下载积分:+1(hongming) 热心助人

网友D:
    还真没遇见过

网友E:
    是不是没给回KOU哦

    这个可能也被排除了。我们关系非常好。我们的服务也很到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误动作或者误操作都是有可能的。
    ,
    程序要是没问题的话,就是误操作也不会出错啊,除非程序内部联锁保护没做好,这年头PLC都可以误动作谁还敢用啊,机率太小了吧
    程序是我自己编的,我亲自调的。虽然不敢说高手。但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G:
    程序如果没问题的话应该查一下执行元器件是否人为误操作
    我们怀疑的就是这点,但是对方坚决不承认。我们也没有办法。

网友H:
    这个简单,这里问起不了多大作用,自己现场检查效率更好
    就是因为现场看不出问题,才想到这里请教下各位大虾的。好歹这行我也做了10年。

网友I:
    是OMRON的哪种型号呢
    CP1L

网友J:
    把程序重新导入就好了,你可以试试。属于编程冲突
    您能说的更详细一点吗?我的确没碰到过编程冲突。程序出错好像也不会这样

网友K:
本人遇到过一次输出出错的情形
但是
是程序中编制的输入和输出地址有规律的变址了,通过检查程序可明显发现此异常
明显,楼主与我遇到的不一样
还有另一种情形
输出点有时不能对程序中地输出点ON转OFF做出即时反应,即存在延时切断现象,此类问题比较常见
是否
输出点实际已经存在上述故障,不过故障状态没有持续保持?
感谢您的分享,我们设备对所有的接触器都有状态监控的。如果出现输出点切断状态不符也会报警的。可排除上述故障。
  • 下载积分:+1(hongming) 感谢分享

网友L:
    编程时程序的安全可靠应该最先考虑
    是的,由于产品比较特殊,我们的程序真正的运行部分大概就占了1/4左右,其它除了少部分操作程序,基本都是安全保护程序,还有外部保护电路。

网友K:
    我的建议
    添加一段故障检测小程序
    首先,将疑问的Y点(假设为Y100)控制的接触器常闭接入PLC某输入(假设接到X100)
    用Y100常闭,串联X100的常闭,驱动某定时器,定时器延时值取100~200ms,错开Y100逻辑
    转OFF时接触器硬件复位所需要的时间,
    时间到,X100外部输入还没有变为ON,
    或,正常工作中,X100外部输入异常(包含人为按动接触器情形),大于上述的错开时间
    驱动某报警器并锁存记忆,报警产生时间建议也锁存
    仅供借鉴
    谢谢,已经有外部输入异常检测且有记忆。这次的事件就是用户说在出现问题后,他们去人为按动接触器过了。所以,不好判断啊。
  • 下载积分:+1(hongming) 热心助人

网友C:
    PLC的误动作还真有,我前年在一家玻璃厂的退火窑山用的一套FX2N-80MR的PLC,亲手按下X1,但PLC上的小红灯显示的是X6,关机从起又好了。三菱代理处的检测工程师说是内部影像有问题,后来也没弄,现在一直还用着。
    请问后来有没有出现过?输出有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
  • 下载积分:+1(hongming) 感谢分享

网友M:
    别人都一大把年纪了!!!他怎么能承认是自己的误操作嘛!!
    呵呵,其实承认也没有什么,我们也不会去追究。损失都是保险公司负责的。我们只是要准确的结果。
    如果我们真的想追究的话,我们可以请国家检测部门及专家组进行检测认证。那这次的损失就要由他来承担了。估计他这一年都要白干了。

网友N:
    1、检查是否光电开关受到大电流干扰。
    2、检查编写的程序是否编写合理。
    3、最好不要怀疑PLC本身出错。
    可以绝对排除1、2点理由。
    努力创业

网友O:
    PLC毕竟是以稍描的方式工作的,假如出现了误动作,说明他自己
    无法复位错误,一般是硬件问题。
    正常情况下,有点干扰,对PLC的影响都是很有限的。
    请这位大大说详细一点好吗?这种设备因为比较简单,所以并没有变频器之类的东东。只有380的工频电和24的直流电。现场附近也没有变压器之类的高变设备及高压线路。

网友P:
    我建议你在程序里写一个记录程序这样用户他怎么说都没有用。看看记录就知道了。
    谢谢,其实我也曾经考虑过。可是设备一天操作运行可能有100多次。我能记录多少呢?
  • 下载积分:+1(hongming) 热心助人
  • 空气分离、PSA制氧机、制氮机 制造、维修

    QQ980347789

网友Q:
    我觉得你这个还是先看下程序为好
    永宏PLC,威纶触摸屏等技术服务与销售
    QQ:1012351099
    TEL:15159213390

网友R:
    把接触器铺助触点用作互锁,硬件保护
    我们的设备无法做到这个功能。只能互锁一小部分。已经有了。谢了。
  • 下载积分:+1(hongming) 热心助人
    jxh668

网友S:
    PLC出错是有的

    大多是干扰造成,硬件有缺陷也有可能,
    为什么要设置看门狗?
    所有的电子产品都不能保证100%的不出错!!!
    是的,就是认为不能保证100%不出错。才在家园里征求意见的。虽然,不能保证不出错,但是应该也有一个概率问题吧?

网友T:
    检查一下程序呀!程序没错的话那肯定就是用户的问题了!只不过有些用户自己不懂装懂,特别是遇到那蛮不讲理的,那更是有理也说不清了!

网友U:
没遇见过

网友V:
问一下,是否有输出扩展模块?
我遇到几次,连接线有问题,
更换后正常
输入有一个12点的扩展,输出没有。

网友V:
因为生产急,我是新换了一个FX2N-48ER,连接线也是新的,故障1年了,没有再出现。
你可以用电脑连接PLC看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W:
出错我见过

网友X:
用过台达的,有时关闭振动盘时,PLC的有一个输入产生一个信号。另一设备,干扰引起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一次输出不断开的。貌似时间继电器的设定时间对PLC的运行也有一定影响。

网友Y:
检查一下程序,PLC损坏了执行错误动作。

网友Z:
电源干扰、外线干扰都有可能

网友AA:
PLC出错有的,而且是莫名奇妙的,我和现场的其他工程师称之为“见鬼”。
情况是:第一天,程式下载好,设备可正常运转,收工后断电
第二天,设备运转异常,检查程序线路正常,操作正常,相同程序重下载,断电重启,设备运转正常,收工后没断电
第三天,设备运转正常,收工后没断电
第四天,设备运转异常,检查程序线路正常,操作正常,断电重启,设备运转正常,收工后没断电
第五天后设备一直正常运转到现在。
这是啥情况呢?

网友AB:
plc错误是不太可能,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AC:
清除内存,再下载一次程序。以前用三菱PLC也试过出错的现象,如果不清除内存,无论我如何改程序都会出错。你试一试吧
下载积分:+1(hongming) 热心助人

网友AD:
遇到这种问题,要硬,刚刚的!!!

网友AE:
我也没有见过,不过借鉴出错的案例

网友AF:
看到过欧姆的PLC输出出错造成机械故障。检查发现有误输入。拆掉输入线居然还有输入。见鬼了。光电耦合坏。换新的了

网友AG:
如你所说程序没有问题,问题肯定出在客户方直接按接触器动作了。其他方面是不可能出现差错的。

网友AH:
在使用中的设备,程序是应该没问题的,真是楼主说的那样,引起误动作的肯定是外部条件,楼主有没有试一下去查查信号输入电缆有无短路,我是常碰到类似问题的,现现在的电缆质量太差了
程序有保护,设备在运行前输入信号有问题报警,运行中输入信号不符合要求报警。还有其他保护
  • 下载积分:+1(hongming)

网友AI:
    是不是给大忽悠了?还没遇到过.

网友AJ:
    建议检查接地线,我也有遇到这种情况,接地线接牢就好了,初步判断为干扰,不知道你用接触器有没有安装灭弧器。
    这种情况可以肯定被排除。

网友F:
    除非硬件有损坏的可能,PLC本身来讲是不可能出错的,要是出错也是你程序存在一定的问题,不要那么肯定就是PLC出错.多检查下自己的程序吧.
    请问如果程序错误的话,那么为什么发生的概率会这么低?我们的每个动作都有延时启动的。而且这部分程序没有脉冲信号。不存在信号误触发情况。谢谢!
  • 下载积分:+1(hongming) 热心助人
  • 对不起是一种真诚,没关系是一种风度。如果你付出了真诚,却得不到风度,那只能说明对方的无知与粗俗

网友AK:
    PLC输出出错概率太小了, 否则谁还敢用PLC啊,如果程序没有问题,那一定是误操作了,现在最重要的是优化程序和硬件,减少误操作的可能
  • 下载积分:+2(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AL(2011-04-05):
    有,去年夏天我公司一台艾默生EC20-3232BTA由于高温出现多点误动,后打开电箱温度下降就正常了

网友AM:
    我碰到过一次是三菱的PLC,硬件损坏造成输出连动,比如说Y4输出,但Y4输出时Y5  Y6或其他点也输出了,原因是硬件损坏,像你这样PLC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