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fx2n-485-BD与温度变送器怎样接线啊 请各位不吝赐教一下!

楼主(2011-03-05):
我刚学PLC 不久,还没有用过温度变送器!但是现在工作需要,我要做一台机器的电路!需要控制一个水箱的温度,水箱的水是流动的,温度在60度到112度之间!输出端抽水的水泵工作!想使用发现fx2n-485-bd 与温度变送器实现温度段的控制,可不知道怎么接线还请给位大虾不吝赐教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变送器就两条线进,两条线出,一个是接24V电源,一个是输出0~10V(4~20MA)把他接进AD模块就行啦

网友B:
变送器是两根线,24付直接到变送器的对应端,PLC接到AD模块上但是要24电源和AD模块、变送器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