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小菜问题!

楼主(2011-03-05):
见笑了,K0是什么指令呢(或怎么个用法)

网友A:
這是個換行符合,上一句程式太長。

楼主:
敢问怎么输入呢?

网友B:
触点数超过设置数自动生成的!

网友C:
转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D:
一行写不下了,自动换一行!不用刻意输入!

网友E:
如1楼、3楼所说;
若未见过,可能是不知道。

网友F:
自动换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