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5):
我公司一设备用的是S7400PLC ,有两个通讯接口,其中一个MPI.DP接口连接的西门子工控机(工控机通讯为5611通讯卡),另一个DP口连接的是IM153模块(然后再用光纤模块做了一个环网与各个分站点通讯)。经过一段时间的正常使用后,前几天出现问题了。现象为:设备运行正常,但工控机通讯连不上,PLC指示灯EXTF和BUS1亮红灯。找了很长时间没找到故障问题。后来经过观察发现,只要电气柜中的四个变频器其中有一个运行通讯就会中断。若变频器没有运行的,通讯就会正常。而变频器及变频器线路距离PLC及通讯电缆有半米以上距离。况且若是干扰的话,为何BUS2通讯正常。(BUS1连接的是工控机)

网友A: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也是由于变频器引起的
处理办法:
1、使用隔离电源
2、使用隔离通讯。
3、通讯线加磁环
4、变频器的动力线如果有可能的话尽量使用屏蔽线,这是最好的方案,而且屏蔽层按要求做360度接地。

网友B:
还是干扰问题啊

楼主:
多谢指教 。 我也考虑是谐波干扰问题。但通讯线离变频器及其线路距离较远,应该干扰不到的。若是电源谐波干扰,为何只对工控机通讯干扰而其他都正常呢?

网友C:
支持1楼的,我们的设备也有通讯问题,如果接地做的不好就可能会这样。

网友D:
我也不清楚啊,,我正在学,,,帮不了你,,,支持你啊
jxh668

网友E:
干扰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网友F:
不太想干扰问题,有点想通讯冲突问题,估计是硬件组态不是很合理吧

网友G:
连接口问题遮

网友G:
好难的。。。。。。问题好难解决的

网友H:
不知道你工控机的电源和设备电源是不是一样的,
可能是接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