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电机接线不离解

楼主(2011-03-05):
今天修了一台3千瓦电机控制开关,三项电源进到电机接线盒,然后翻到开关4跟线我不了解是如何来控制电机启停的。电机是星接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A:


网友B:
楼主说的是三相电源和倒顺开关,还是。。。。。

网友C:
a相直通,B,C相进开关,切割机常用的
下载积分:+4(xqx666)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yangjiejie) 热心助人

网友D:
断2相电,还有1相一直有电的。

网友E:
你可以再说明白点,现在是看不明白

网友F:
如有可能,可以查一下线路,画出原理图来,就好理解了;
但需注意,需有电气操作资格、安全知识和相关知识,才能做。

楼主:
应该是进一项段两项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G:
一项一直得电!!!!另两相是靠开关控制

网友H:
8楼正确地

网友I:
一相一直得电另两相是靠开关控制这种接法看到过,不安全.最好三相都靠开关控制

网友J:
装修工地的切割机都是这样接的,因为手柄开关只能控制两相电源,当然,前面还是装有断路器的。

网友K:
应该是行车断火限位器控制,控两项,一项通
jxh668

网友L:
不知道是不是中文!

网友M:
看不明白

网友N:
楼主应该指的是三相倒顺开关。楼上的都说是很好。使用时只要电源线与电机线没有接错,不会用什么问题。你最好也看一下手动星三转换的开关。回过头来,你会发现,倒顺开关很简单。

网友O:
有些开关就是这样的

网友P:
通一相,断两相,行车上有用的!

网友Q:
一根是电源线,一根是启动线,一根是停星型线,一根是三角运转线。

网友R:
这个问题应该是断两相,一相直通
QQ540940771

网友S:
控制三相电机正反转的倒顺开关。很多不规范的简易设备都是那样搞的。

网友T:
三楼正解

网友U:
就类似切割机

网友V:
两相电通过开关控制

网友W(2011-04-09):
一项一直得电.另两相是靠开关控制

网友X:
楼主说的真深奥,学习一下

网友Y:
你说的是控制部份有四根线吧,这说明电机的控制电路是220v电源。

网友Z:
楼上说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AA:
小型电动葫芦也是一相进电机两相进开关

网友AB:
8楼是对的

网友AC:
一相直接进电机绕组,还有两相经接接线盒去开关再回到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