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台达变频器485通讯

楼主(2011-03-05):
我想用串口调试工具,控制台达变频器VFD-M,用的是485通讯,用是ASCII的。谁给指导一下怎么写。谢谢高手们。

网友A:
可以根据台达的通讯格式要求来写
我写过ABB的,上海威尔凯的。目前没有用过台达的,只用过PLC
招着说明书的通讯格式应该不难

网友B:
看手册上面的MODBUS通讯介绍,不难的

网友C:
网上应该有的,就是套用格式

网友D:
用十六进制发送,把你发送的数据都提前转变成ASC码,不要加空格,还要自己计算校验码,手动发送一次,看看变频器有没有变化

网友E:
有D难度吖。。。哈哈

网友F:
没有玩过

网友G:
呵呵,是个挑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