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会不会扫描出漏洞

楼主(2011-03-05):
我以前一个是三菱FX1N60点的,加了两个输入输出扩展,其中有一段程序经常出错,各输入点都到位,就是不动作,断电后,再送上,正常,程序里检查不出错误,现在是欧姆龙CPM1A30点的加了40点的扩展,犯过两次上述错误,我是解释不清,望赐教

网友A:
1、程序存在问题,不是逻辑问题,而是没有充分了解PLC的特性,用立即指令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2、可能的原因是时序的配合有问题,可能用软件检测是输出的,实际没有输出

网友B:
应该是楼上分析的问题

网友C:
三菱的的确会有这种情况。欧姆龙的没有碰到过。
但是CPM1A的扫描时间有问题。有滞后现象。建议用CP1L或CP1E的试下。

楼主:
这程序都是专业工程师做的

网友D:
有可能的话,应当在故障出现时,查找出原因,采取对应措施;
或者根据现象,分析程序,找到可能的原因,再验证。

PLC会不会扫描出漏洞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