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难题,怎么用屏的通讯线把PLC程序拷出来

楼主(2011-03-06):
怎么用屏的通讯线把PLC程序拷出来,需要怎么做才可以实现

网友A:
如果你的屏有穿越功能就可以,具体请参照屏的操作手册

网友B:
请高手!通过线接台达DVP系列触摸屏可以下载三菱FX1N内的程序吗?

网友C:
三菱GOT也可以通过屏下载PLC内的程序,用的是普的手机USB下载线,把下载线插入屏的USB接口,然后打开PLC编程软件,把下载设置为USB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