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需求三菱编程电缆USB口的驱动程序

楼主(2011-03-06):
不小心把编程电缆的驱动弄丢了,编程线的型号是USB-QC30R2,Q系U口的驱动程序,谁知道哪有下载的地方或者谁有能给我发一个吗?
SNOW73@126.COM

网友A:
三菱官网上找找或本论坛里找找

网友B:
你的PLC是Q系列的吗?有USB接口吗?如果是Q系列带USB接口的话,你那根线就是普通的打印机连接线,线本身不需要驱动。Q系列USB驱动在编程软件内部安装文件夹内\Easysocket\USBDrivers
下载积分:+1(leicb) 热心助人!

网友C:
网上下载试试

网友D:
就是这个吧

网友E:
我也需要,谁有,提供个地址,谢谢

网友F:
这个驱动在编程软件(8.52/8.86版)里面就有。PC与plc连接后,在你安装的软件目录下:C:\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就是。可以用系统的添加新硬件加载就可以啦!

网友G(2011-09-26):
我的编程程序是网上下载的,没有那个驱动程序呢

网友G:
我的编程软件包是 GX-DEVELOPER 8,跟PLC联线不上,提示没有驱动
需求三菱编程电缆USB口的驱动程序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