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继电器和锁存继电器的区别

楼主(2011-03-06):
先把Y0和Y1置1/然后断开PLC的电源.再打开/怎么Y1还是置1/M10不是锁存继电器,它在PLC 断开电源时/它是不是会自己复位的?

网友A:
M10不是断电保持继电器,M10值1时PLC断电了,M10也就复位了.当Y0Y1都置1后PLC断电,应该是Y0输出吧,因为M500是断电保持型继电器
下载积分:+1(detect) 热心助人

网友B:
再接通电源,监控时看到M10是断开的、还是接通的,X1没有接通过吗?
PLC断电间隔时间长吗,是否见PLC电源指示灯熄灭后、再通电的?
PLC的品牌、型号。

网友C:
顶一楼
应为正解

网友D:
1楼回答是对的

网友E: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用实际的PLC运行,当PLC断电后再送电时,X1仍是通的,如果仿真运行则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F:
一楼解释和给力

楼主:
各位兄弟:
我用的是FX2N-64MR的.断电的时间在10秒以上.在重新上电时X1和X2是没有接通的.M500还想的明白.M10就没有想通了.要不各位兄弟自己用PLC试一下.看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E:
M10被设置成保持型的了?

楼主:
现在搞好了/我执行了一次(清除PLC内存)再重新输入同样的程序就好了/谢谢兄弟们的赐教

网友G:
你可以打他们的热线电话,解释会相当到位,我学西门子的PLC就是这么学的

网友H:
这是三菱的吧,应该是星三角启动吧,应把T0段一块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