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logix 5555 处理器问题?

楼主(2011-03-06):
ab logix 5555 处理器运行状态有 编程、 运行、 远程 ,如果设备正在运转,切换处理器状态,设备运转是否有变化?

网友A:
设备正在运行中,如果你在软件中把状态转到运行/远程,对设备运行中都没有影响,如果你转到编程这个档位时,设备程序会立即停止运行。
对于CPU上面的档位,如果你把钥匙转到运行档位,你用软件是不能在线编辑,打到远程/编程档位才可以在线编辑。
下载积分:+3(yifan_1987)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