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请教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1-03-06):
请教大家,我要用变频器控制一个一匹的电机正反转,正反转间隔的时间大概是30秒,我想从变频器输出端接两个接触器改变相序来达到正反转,这样做要接刹车电阻吗,加减速两秒钟这样,谢谢

网友A:
这样做要损坏变频器的。正确的做法是在变频器控制端子上找到正反转端子,输入正反转信号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3(wu32u2) 热心助人

网友B:
性能好的变频器用它本身的端子控制最好了,,我也做过楼主所说的,烧过

网友C:
一般而言,
變頻器都有正轉,
反轉擯制端子的。
只要控制正轉端子和反轉端子就可以實現電動機的正反轉功能。
有的變頻器會的簡單的PLC控制功能。
變頻器的輸出端不要再另加動力控制電路了。
直接接電動機即可~~!
下载积分:+3(wu32u2)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D:
可以通过变频器的控制端子来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E:
变频器有正反转端子,如没有,可通过编程解决。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解答,

网友F:
一般都有正反转的端子,没有的话你就转换速度指令的电压方向。如果制动要求不高,可以不接电阻

网友G:
用单子控制改变正反转就行了

网友H:
输入正反转控制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I:
1楼说得很对,按照你的做法,变频器很容易烧掉,使用变频器的正反转信号对应地控制就好了。正反转信号可以是线路提供也可能是总线输出,视你的系统而定。

网友J:
受益匪浅啊!

网友K:
大家都说的很清楚了,变频器都有正反转功能的,

网友L:
这样接线会短路蹦了,接触器的开关频率很低

网友M:
控制端子就好

网友N:
估计楼主这个功能实现的可能性比较小
原因:
1、普通电机每分钟120次的正反转,很可能会烧掉。
2、如果用接触器控制正反转,变频器一定选大些。否则变频器会烧掉。
3、2秒的加减速估计你的电机不能完全起动,停止也要加制动电阻。
祝愿楼主能够实现此功能。
努力创业

楼主:
多谢大家的解答,我到时候再试试,加速时间,运行时间再适当加长,我这个要求不高,应该容易实现

网友O:
找控制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