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请各位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2011-03-06):
我今天刚装上的三菱GX Developer 8的软件。安装完毕后。新建工程后。出现一个对话框“不能打开指定的工程,可能有以下原因。已经被其他应用程序打开,指定的有写保护FD内的工程。”不知是怎么回事?请各位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是否在安装时选了监视专用选项?

网友B:
安装过程可能出现一点小问题

楼主:
没有啊,我又重新安装了一遍

网友C:
是不是把程序装在带中文的文件夹里了,如果是这样不能用只有2种选择;1删除电脑中plc软件的注册表后重新安装,2重装电脑程序或还原电脑系统后再装软件,我第一次安装时就碰到过这种情况
學無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