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软件的起动问题

楼主(2011-03-06):
请教怎样在 GX Developer(三菱编程软件)中起动GX sinulator(仿真软件) 网上没找到起动说明书。谢谢。

网友A:
点“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结束”图标,或者点【工具】、再点选【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
前提是已经安装了仿真软件。

网友B:
安装仿真软件后,运行程序,点击仿真运行图标即可(工具栏右下侧的蓝色方框)

网友C:
“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结束”图标——菜单启动——继电器内存监视——时序图————监控启动

网友D:
在软件中直接点仿真图标

网友E:
在软件中直接点仿真图标在右下方,蓝色的按纽

网友F:
点“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结束”图标,或者点【工具】、再点选【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