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r 如何生成备份数据?

楼主(2011-03-06):
各位高人:
小生先行拜谢了!
我用的是GX Developer V8,遇到问题如下:
主菜单栏里点击 【在线】 ,在下拉条里点击 【更换CPU操作(H)】,出现
“生成备份数据”、“执行还原”
是灰色的,操作不了,为什么呢?
如果PLC上密码,程序禁止上传,在不知道密码的情况下,能将PLC里的程序备份出来,然后恢复到新PLC里吗?FX3U系列的。
小生再行拜谢,恳请赐教。

网友A:
楼主先想办法得到密码在说其他的。
饿米豆腐

网友B:
只能帮你顶一下了

网友C:
FX3U的,可能需要对应的硬件模块的。

网友D:
没有用到过FX3U的

网友E:
得先找回密码

网友F(2011-05-12):
找解密软件找到密码,才能进行下一步

网友G(2011-12-15):
先找回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