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6):
工作中接触到AB/罗克韦尔的PLC,型号是1761-L32BWA,上载程序时提示输入密码,很显然是加密了,重新编辑一个程序准备覆盖原程序也不行,请教各位高手怎么清空内存。

网友A:
这个试过吗?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好,在没有上载程序以前是无法清除内存的,已经用另外一台未加密的试过了,没加密的程序是可以清空内存的,加密的程序在系统通讯这一栏是看不到的,只能看到图上的几栏

网友B:
侦听通讯内容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C:
有点意思,期待楼主解决问题后分享心得。

网友D:
AB也有解密软件 你在网上搜一下

网友E:
L32的我没有用过,有一次我用的L553出了问题之后,我按照AB技术支持把它的电池拔了,然后再把电路板上面的电容短接了好久才让它恢复。你也试试此方法。难道写新程序进去不能冲掉旧程序吗?用RSLINX试试是不是通讯出现的问题。

楼主:
加密过的程序只有输入密码才能和系统通讯,否则不能上载,也不能下载,也不能清空内存,未加密的是可以操作的,通讯是没问题的,难道加密后就不能清空内存再写入其他程序了吗,期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