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接线

楼主(2011-03-06):
美国SSI TECHNOLOGIES INC的传感器型号是P51-10bar-s-p-md-20mA,因无说明书,不知怎么接线,请赐教呀

网友A:
从型号看应该是压力传感器,量程上限10bar,最大20mA输出,至于接线应该在传感器上可以看出来

网友B:
欧美系的,应该是PNP的传感器,可以参考下同系列的传感器的接线!

网友C:
有几根线呀,应该是电流信号输出的。
永宏PLC,威纶触摸屏等技术服务与销售
QQ:1012351099
TEL:1515921339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几根线呀,应该是电流信号输出的。
有四根线,其中一根是地线!

楼主:
传上图片两张,1,2可能是输入,3mpm不知道呀有什么用呀

网友D:
3----应该是脚的编号/而mpm是 传感器的娄型/它们要分开来看

网友E:
见过给变送器供电两根线,变送器输出电流两根线,其中电源和输出“负”共用一根线。这样只要3根线就解决供电线和回去的信号线。第4根接地,没有什么说的。
看看你说的这个变送器是不是这样子的。
下载积分:+1(zgf889) 热心助人

网友F:
根据你的型号这个传感器输出4~20mA,判断出只用1脚和2脚,
1脚: 电源(范围是8~30V)
2脚: 输出
其他你看附件的资料吧
描述:说明书
好的,就一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