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相交流电的应用

楼主(2011-03-06):
如题,具体应用到什么地方啊

网友A:
普通电焊机

网友B:
交流弧焊机!!

网友C:
一火线和一零线通常称为单相电,(市电220V),也就是所谓的相电压。2根火线380V,也就是所谓的线电压。2相电。如是3根火线即为3相电380V。有的电器需要3相380V 的电,但有的电器需要2相380V 的电,这些情况都是有的。如;电焊机电源 220V / 380V 就只用 2 根线通用,不用3根线接380V电源,并却可省一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