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台达PLC软件忽悠

楼主(2011-03-06):
各位同仁有遇过台达PLC通讯不上的问题吗?现在我不能查出因,因早上我还在生产线修改程序本本能与台达DVP-60ES通讯,等到下午我再去生产线修改程序刚能联机,过一会就通讯不上了,我怎么试也不起作用,我后来订了一根台达PLC编程电缆拿去试还是老问题,经我再三考虑会不会PLC软件出问题,后我重新安装问题就解决了,现在我还是个谜团望大家给我答案,谢谢!

网友A:
不了解,很费解的问题啊

我本善良

网友B:
我估计跟台达软件没关系,可能是电脑或者其他地方的问题,因为我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呢

网友C:
软件没有问题和电脑有关,我以前的电脑COM1联FBS的联不上联别的都没事只能用COM2联FBS

网友D:
软件没有问题,和电脑有关.有时电脑系统相关软件被删或配置被修改。。

网友E:
估计是电脑连接问题

网友F:
电脑问题。

楼主:
不时电脑问题,电脑问题我会查出来的,我试了8台台达DVP-60ES都这样,我试了三菱永宏的都能通讯上,后来重装台达PLC软件就行了

楼主:
我搞了好几年工控也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 ,不可能对电脑系统相关软件被删或配置被修改

网友G:
西门子使用广泛,日本系列占据中小型份额很高,美国系列集中在DCS,ABB在大型与西门子激烈争夺,效果不好,工控人一学西门子,二学三菱。OMRON,国产除了几个稍微有点实力外,可忽略不计,因为中国人在软件保护方面太厉害了,让人使用心惊胆战

网友H:
台达PLC就是一垃圾东西

网友I:
搞多了就知道了 慢慢就会懂

网友J:
选择了台达就等于选择了痛苦

网友K:
我也倾向于认为,是电脑系统或电脑软件的问题;
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的编程软件,或者可向台达反应一下情况。

网友L: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