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算变压器容量

楼主(2011-03-06):
已知工厂设备装机容量,怎样求配多大容量的变压器!希望同行们指点!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变压器的容量要根据行业而定,有的是总负载的百分之百,有的是百分之六十,有的是百分之五十,不等。你要说清楚!

网友B:
去书店买本《工厂供配电》 上面讲解很详细 科学。。。

网友C:
根据不同行业选择相应的负荷系数

网友D:
一般加工制造业的工厂,建议变压器装机容量为实际负载的85%左右

网友E:
变压器的最经济运行是容量得80% -85% 所以你要计算一下

网友F:
尽量大些,如果小了的话以后加设备,增容很烦的

网友G:
变压器的最经济运行是容量得80% -85%

网友H:
计算总负荷是多少

网友I(2011-04-05):
总的装机容量内,设备的使用率,一般情况下为百分之六十。变压器百分之八十五。也就是说;装机100KW,按60KW计算,60/85*110=74,选80KVA的变压器,

网友J:
学习一下,长见识

网友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