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 10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3-06):
请教:电磁阀线圈上写有ED 100%是什么意思?

楼主:
ED%表示刹车使用率。刹车使用率ED%定义为减速时间T1除以减速的周期T2,制动刹车使用率主要是为了能让制动单元和刹车电阻有充分的时间来散除因制动而产生的热量;当刹车电阻发热时,电阻值将会随温度的上升而变高,制动转矩亦随之减少。刹车使用率ED%=制动时间/刹车周期=T1/T2*100%。
找到了。不知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