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问题请教

楼主(2011-03-06):
各位师傅大家好,小弟自学PLC有段时间了,现手里有个屏,想试下,我看人家在屏里做的显示长度(毫米)比如我现在用马达带丝杆,用接近开关或用编码器计数,现在就是搞不清楚在程序里面怎样实现将计到的数在屏上显示长度(MM),它们之间是怎样的一个转换关系,谢谢

网友A:
假设你用编码器计马达的圈数,那么在程序里先演算距离=圈数*螺距,然后赋值到寄存器,触摸屏里的数字显示地址设置为该寄存器地址,搞定~不知道是否符合你的意思~
下载积分:+3(艾礼富) 热心助人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如果一圈接收100个脉冲,转一圈进5MM,那么距离/脉冲数,一个脉冲就表示进了0.05MM那么PLC接收到的脉冲量乘以5,再除100可以约等于实际移动的距离。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C:
条条大路同北京

网友D:
1L西门子,2L三菱